华硕飞行堡垒fx80g不触发

楼主(2021-09-20):
华硕飞行堡垒fx80g不触发,插上电待机电流由0..027到0.043不动,待机状态下3v与5V,内存供电1.2v,南桥1.05v都有,待机偏高量了一圈也没发现什么有短路,不知道这个主板是开机才有3v与5V,还是待机就有。

网友:
待机就有,干桥了,查条件没

网友:
开机才有3 5V待机出来一下就消失。

网友:
现在这类机器桥坏得特别多

网友A:
这个机器是触发才出待机3 5V  目前手里有一台触发0.6 不开机 纠结中要不要换个桥 桥好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是触发才出待机3 5V  目前手里有一台触发0.6 不开机 纠结中要不要换个桥 桥好贵的

就怕买到坏的!!!

网友:
待机的时候应该就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