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小新潮7000-14ARR放坏的,不触发

楼主(2021-09-20):
潮7000 14arr 客户说是放很长时间没用,开不了的,之前用的好好的,大概有三个月没用 ,插电电流0.003,按开关没反应,拆机,测量各电感无异常,主供电正常,coms电池有电,拔掉还是一样,想懒省事直接刷BIOS,然而不行,后测ec供电正常,,测复位只有0.4左右,肯定不正常,正常为3.3v,这个ec复位是由一个电阻电容延时产生的,电阻阻值正常,电容也没短路,不会ec坏吧,算了先把电容拆掉试下,拆了电容3.3出来了,可能是电容漏电导致的,找个一样的装好,插电开机完美点亮,这个机子是不是很容易放坏,大家遇到过吗?
确定

chao 7000.rar

网友:
贴片电容坏的,尤其是长时间不使用的,出漏电的确实有不少
感觉跟制造工艺有关

网友(2021-12-14):
BIOS 是好的刷了就好了

网友:
出漏电的确实有不少

网友:
学习了 下次遇到  直奔ec 和小电容

网友(2022-08-20):
   刚遇到过 和楼主说的故障一样  拆掉电容 电压就出来了

网友:
ECRST 电容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