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NBLK-WAX9X不升压维修

楼主(2021-09-20):
型号:华为NBLK-WAX9X
板号:DAH98AMBAD0

故障:通电不升压
主板比较新19年机器,图纸点位都没有
只能根据 鑫制造 里提供的组织图参考

比较幸运的是,该主板就3V对地值为0
滤波电容击穿短路。

浅谈下,在未升压时板子上的大概状况
在电源未升压前,5V出来会先升压成
小电流的12V,小电流12V会去给3 5V待机
提供主供电。该机至少需要3V待机正常才会
适配器发出20V。

网友A:
这机会先升成12?

网友B:
大神 可以帮我凉两颗电阻阻值吗

网友B:
就是这边两颗  腐蚀了

网友:
这种小短联想新款也常见,基本上捡钱

网友:
电容穿,捡钱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神 可以帮我凉两颗电阻阻值吗

赶紧  过两天 可能就要还给客户了  哪两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就是这边两颗  腐蚀了

不一样啊   你的板号 多少

网友C:
引用 网友C:
不一样啊   你的板号 多少

我的是  锐龙款的  DAH98A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是  锐龙款的  DAH98A

不一样没辙了  谢谢您了

网友:
那天接到一台 量了CPU几个电压电容都是差不多对地的 以为CPU死了 放弃维修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机会先升成12?

小电流12将适配器输出的5V在电路上升压成12V 不是适配器升压成12V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小电流12将适配器输出的5V在电路上升压成12V 不是适配器升压成12V

哦  明白了

网友:
  这小电路弄的挺明白!

网友:
楼主,升压触发出还是触发后出来的?

网友:
楼主,升压是触发前出来还是触发后出来的?

网友(2022-08-20):
华为NBLK-WAX9X是MateBook D型号吗

网友:
是充电芯片升压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小电流12将适配器输出的5V在电路上升压成12V 不是适配器升压成12V

是哪个芯片把5v升压12v小电流的?

网友:
这种需要红外测温仪+烧鸡能够快速判断损坏原件。测温仪1000+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  明白了

是哪个芯片把5v升到12v的

网友(2024-11-23):
DAH98AMBAD0 图纸

DAH98AMBAD0 rev D Matebook D PDF .pdf

网友:
楼主分析的都是道理

网友:
华为的好多都是U短路造成的不升压一半都是3V被U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