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8p不开机漏电大电流

楼主(2021-09-20):
苹果8p充电后玩游戏黑屏,不开机,接电不按开机键漏电1.9v  4.54a,熏松香上电一开始只有一个IC左下角化,然后附近的就全化了,本人新手啥也不知道,这是漏电大电流1.9v,4.54a还是大短路1.9v,4.54a?为啥你们的大电流都是几百ma,这个发热ic是不是U3300充电ic,是不是换了就可以了

网友:
大电流就是捡钱的

网友:
都说是捡钱的活!其实还是需要技术的

网友:
VBAT大短路,查VBAT供电的,当然最有可能的就是那个冲电芯片

网友:
其实还是需要技术的

网友:
很好的学习经验 谢谢

网友:
是vcc_main或第三端boost电路短路.. 直接加稳压电源这个化了是正常的.. 拿万用表打一下vcc_main或boost的二极体阻值看看是哪一路短路..短路那条线路熏松香,不超过5v单独加电在那条线路上的电容,不是接地那头...

网友:
芯片烧毁短路,必须换,换了继续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