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卡测试报错

楼主(2021-09-20):
遇到好几张rx480和580显卡跑鲁大师和甜甜圈都没有花屏或者死机,用A卡测试显存的命令./tserver -boardtest=memfa也正常pass,但是用另一个参数boardtest=quickmfg就会出现花屏,或者还没测完就黑屏死机了,又或者报错,请教各位大神,quickmfg这个参数是测什么的?怎么好好利用

网友:
这个里面有命令

网友:
几乎都是指向显存,020.001是pei,但是主板核心以及显存问题也会 AJ020.001。

网友:
我看AMD里的PDF说明了,单测显存没问题,几大供电都正常,锻炼得太久核心老化了,正常办公可以,挖矿或者打游戏就危险了,说不定一个黑屏,核心就永远沉睡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