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扇异常

楼主(2021-09-20):
讯景rx580显卡开机风扇满速狂转,跑鲁大师测试没问题,但是只要跑甜甜圈风扇速度就会下降,大概1分钟彻底停转,风扇换了同款新的也一样,显卡没风扇温度一路上升,这如何下手维修

网友:
你这样是逻辑反了,是不是接错线了?

网友:
风扇温度检测型号坏了,一般芯片有个tdp温控在背面的3221 会根据温度检测然后在反馈给风扇,要么就是风扇的三端稳压器坏了

网友(2021-11-24):
加焊核心,问题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