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这个用什么开卡

楼主(2021-09-20):
能识别,能格式化,速度慢。只有40多?时不时掉。找不到资料,2258g?

网友:
补:用2258x的一版可以开成,但是无法分区

网友:
2258那么多版本一个个试

网友:
看这个板子应该是ADATA的盘,主控是2258H,开卡软件和58G通用。

网友A:
这是缺陷版2258G,缓存部分有问题,所以都是直接当2258XT用的,没看到旁边的缓存位置都是空的吗,因为这就只能当xt用,我试过拆到58G板子上,缓存测试通不过,只能当XT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缺陷版2258G,缓存部分有问题,所以都是直接当2258XT用的,没看到旁边的缓存位置都是空的吗,因为这就只能当xt用,我试过拆到58G板子上,缓存测试通不过,只能当XT用

好的,感谢大神。6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