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B75M-A 电压检测异常通病 维修方法 ,深度好文,原创帖子

楼主(2021-09-20):
今天收到了两块  华硕 B75M-A  都是 12v 电压检测异常,bios 显示20v以上了,无法进入系统。   之前修过好几张也是这个毛病,应该是通病。论坛上这块板也没有详细的修复讲解,有的说屏蔽掉检测就好了,这些都不是根本办法,本着为了论坛的高质量发展,我就好好贡献两个钟为大家总结,写篇好文章。

电压检测异常,通病都是 io 检测脚链接的电阻变质偏大,或者虚焊引起,最大的可能性是下拉电阻虚焊变质,阻值变大无法拉低电压导致
就这块板 B75M-A  为例bios  12v 检测显示红色,有时19v有时 16v 。找到 io nct5535d图纸

12v检测为50脚,跑电路与一个电容 ,两个 电阻相连。

通过跑线路,,12v通过导孔 经 11k 电阻 减压  再通过 1k 下拉电阻 减压到1v 与电容录波后
给io  50脚 12v 检测电压脚。最大的可能性是下拉电阻虚焊变质,1k阻值变大无法拉低电压导致。 一测 50脚电压 1.7v ,偏大了。
经拆 两个电阻 独立量阻值正常,,估计时间久 有虚焊现象,处理一下焊盘再装上原来两个电阻 正常 进系统。测电压 0.95v 正常。此板修复。

大家遇到这个问题都可以按照这个思维解决,一定可以搞定,维修就是这么简单。写文不易,大家都忙着修板,要这么详细图文的交少,希望大家踊跃打分。

 会员1162608100鑫豆2025-3-28 13:48
 会员1246198100鑫豆2025-3-20 19:30
 会员1255373100鑫豆2025-2-19 17:42
 会员247253100鑫豆2024-11-2 10:59
 会员898464100鑫豆2024-9-5 18:58

网友A:
修一个台式主板收多少钱 我一般台式机没有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一个台式主板收多少钱 我一般台式机没有接

暂时收 80. 便宜的和同行的暂时不修,,,花时间。

网友:
台式机收钱累

网友:
厉害,精准判断

网友:
分压电阻,应该很常见吧

网友:
太便宜修起来费脑,有通病还好一点。

网友:
精准判断故障点

网友:
我都是把那个针脚挑起来,和边上的5V检测针脚焊一块,省时省事

网友:
现在很多都直接换板了,有些小问题就修修,很少花时间去研究了

网友:
我的Asus P8Z77-V_LX2主板也是同样问题,求解

网友:
老大可谓是大秀哥,秒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