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
长城21液晶显示器拖影重影问题求助

楼主(2021-09-20):
问题如上!排除屏和屏线,电源板的电容都换过!屏线卡扣拖焊了一遍!问题如故!求助论坛高手给指点一下:还可能是哪的问题!不胜感激!

网友A:
驱动板咯

网友:
显示器就这几个零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驱动板咯

这是电源,驱动一体的

网友B:
怎么排除屏和屏线的,,最好有个图片

网友:
逻辑板的问题,可以换个逻辑芯片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排除屏和屏线的,,最好有个图片

另外有一套显示器,互换的!

网友C:
查下逻辑板上的vgh电压有没有

网友:
多谢大家的帮忙,多谢论坛里大家的帖子和高手的点拨!问题已解决:1.月饼在帖子曾回复:是电磁干扰!2.有人说是VGA 。把VGA 头加焊了+把屏线边的大电感也换了!具体是哪里问题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下逻辑板上的vgh电压有没有

不是屏的问题,已经换过屏测试!多谢帮助

网友(2021-11-24):
做个记号,以后查询

网友D:
用通用板点一下 正常就是电源驱动一体板 屏线 的问题,如果不正常就是逻辑板 或者屏本身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通用板点一下 正常就是电源驱动一体板 屏线 的问题,如果不正常就是逻辑板 或者屏本身问题

换了一体板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