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
great wall M220HK5右上角四分之一白屏

楼主(2021-09-20):
如图,家里老爸的古董显示器,突然就坏了,右上角四分之一白屏,但是有点很糊的图像,类似于变成了4位颜色那样,可是屏本身的控制菜单在那个位置显示完全正常,所以看起来不像是屏本身的问题,我也试着把四根高压线中近的两根分别对换,白屏的位置没有变化,这样好象也不是高压的问题,显示器分为液晶屏、主控、电源(含高压)、按键这四块组件,请问一般是哪一部分出了问题?如果是主控板,我准备直接去淘一块来换上。我不是专门搞维修的,就算是BIOS问题我也没工具去写。

网友:
可能是逻辑板问题

网友:
修好了没有

网友:
显示器程序复位一下

网友:
换驱动板,显示器驱动板不贵

网友:
这个怎么感觉是老式电视机的画中画,哈哈,你看下显示器菜单有没有关闭的这个选项,或者直接复位试下。一般修过老电视机的师傅们都知道画中画。

网友A:
这是显示器设置中的一个选项,你可以像楼上说的,在菜单里找到复位,复位一下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显示器设置中的一个选项,你可以像楼上说的,在菜单里找到复位,复位一下就好了,

谢谢大家,我就是按这样修好了!
一开始是先找到了一个色彩的选项,里面有全屏、2分之1屏、4分之1屏(我的就是这个,估计是我4岁半的女儿乱按出来的),关闭,但是选关闭后一关显示器或断电后再开就变成全屏变白了,后来选复位成默认设置后就完全正常了。

网友(2022-07-01):
先换个驱动板测下是屏问题还是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