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大佬。pci 1v短路,是不是核心短路了

楼主(2021-09-20):
请问一下大佬。pci  1v短路,是不是核心短路了,烧机只有核心有一点暖暖的。核心有0.9v电压,显存1.5v也有,5伏,3.3伏也正常。原本是3.3伏短路的,核心电压也没有,但显卡电压正常。然后我烧机十秒这样子。3.3伏就正常了。核心电压也出来了。但现在发现pci  1v短路了。晶振四个角也没电压,请问是不是核心挂了

网友A:
我读书少  请告诉我 PCI 1V 是什么,或者你截电路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读书少  请告诉我 PCI 1V 是什么,或者你截电路图

PEXVDD

网友B:
BIOS是3.3供还是1.8呢?
晶振不起大概率是核心坏

网友:
直通核心!!!!!!!!!!!!!可以挂闲鱼了 。。。

网友:
应该是核心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是3.3供还是1.8呢?
晶振不起大概率是核心坏

有些BIOS 是高电压,有些BIOS是低电压,你要看图纸分压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