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rface pro4刷原厂bios开机出现橙色条

楼主(2021-09-20):
      Surface pro4内存4g升8g,刷了原厂bios后,开机出现橙黄色条和带锁标志,百度后设置安全启动项后黄色和带锁没有了,还有一个橙色的横条去不掉,求助这个可以去掉。

网友A:
我记得船长有一期远程讲surface,有提到这个,具体的我没注意,你是学员,翻一下网校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船长有一期远程讲surface,有提到这个,具体的我没注意,你是学员,翻一下网校看看

是讲过,不过是顺带说的,没讲怎么操作。

网友:
是不是要进入bios,进行安全那块的设置一下

网友:
楼主,你的这个机器好了吗?我也有台PRO 5和你的一样的问题,也还没有解决?

网友:
坐等答案,现在的机器真复杂

网友B:
因为原厂bios是测试版 不是正式版 还是bios问题

网友C:
升级内存,要刷BIOS?用原来的BIOS不行吗

网友D:
百度上有消除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因为原厂bios是测试版 不是正式版 还是bios问题

要刷回原bios吗,还是bios要设置修改

网友:
引用 网友D:
百度上有消除的方法

试了,有两条杠,还剩一条杠,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升级内存,要刷BIOS?用原来的BIOS不行吗

原bios没试,直接刷的原厂bios

网友:
进bios 改下就行

网友:
解决不了,要原机me才行,后面刷的哪怕是工厂版的都会有橙条。要好的原机me合成。我之前也遇到了,什么都不行,后面他自己更新,就没了。还有一台就没有消掉,一直存在。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让机器自动更新,更新了就是原机me了。

网友:
能用就不错了,好多卡logo.,

网友:
还是bios不匹配 和me 没关系 以前遇到过 刷之前都是用原机me合的 刷了好几个才正常 不过这不影响正常使用就不错了 或许下次自动更新bios就正常了

网友E:
求原厂BIOS 有块板坏bios 刷什么Bios都卡LOGO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求原厂BIOS 有块板坏bios 刷什么Bios都卡LOGO

原厂bios论坛上有,一直卡logo可能不是bios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原厂bios论坛上有,一直卡logo可能不是bios问题

论坛上那原厂BIOS是009的 我008改ME刷上是和你一样 008 009 BIOS好像不能通刷

网友:
引用 网友E:
论坛上那原厂BIOS是009的 我008改ME刷上是和你一样 008 009 BIOS好像不能通刷

这个我倒没有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