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X63V DABKLMB28A0 REV:A 触发断电 维修 可能是通病

楼主(2021-09-21):
同行送来一华硕笔记本  接到机器 按开机按钮  发现指示灯亮一下后会马上熄灭  插上充电器现象一致   故此猜测为主板问题 遂叫同行留下机器

拆开机器后发现 机器BIOS 已经被动过 贴纸也少了一部分 拔掉电池后再按开机键 发现 电流又是上到零点一几 有时能上到 0.9左右然后掉电 根据现象初步确定电压不全导致掉电  初步测试 发现出CPU核心供电外 其余基本正常 当测试导ALL_SYS_PWRGD时发现无电压
  再查ALL_SYS_PWRGD相连的供电 发现 除PU12产生的+2.5V_SUS外  其余正常    PU12 型号为G9661

查到 G9661PDF 得知 G9661 一脚为PG 二脚EN 3脚VCC 四脚VPP 五脚 NC 六脚OUT 七脚ADJ 八脚 接地实测  拆掉PU12后机器电流到1.2A不掉电 测得1# 3.3  2#3.3  3# 3.3  4# 5v 5# 0v   6# 0v  7#0v   8# 0v  由PDF得知此芯片条件基本都满足  测量pu12  6#时发现 对地短路 通过烧鸡确定C223 损坏导致
拆除C223后阻值恢复正常  焊回PU12 上电后PU12 6#输出稳定的2.5V  机器不再掉地 电流一路小跑  接上显示屏后出现了久违的LOGO  最后顺带去官网下载了最新BIOS  通过合成 改ME 获得了新版含纯净ME的官方BIOS    假期结束后补上测试OK的官方纯净版BIOS

网友:
运气不错,这样都能找到。

网友:
这维修桌都包浆了

网友:
这个图文并茂,可以认真学习学习。

网友(2022-06-05):
果然是通病  我的也是去掉电容就好了

网友:
楼主无私奉献精神可嘉---------

网友:
电容损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