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900W X7电源 输出电压不正常 来个老师傅指导下

楼主(2021-09-21):
高压侧  整流二极管烧了  更换后   输出电压 5V只有4.3  3.3V只有2V多   12V高达12.8V  需要查哪里的问题  来个老师傅指导一下 谢谢啦

网友:
看下反馈回路。。。

网友:
差稳压反馈的取样,感觉12V有问题

网友:
换过几个TL431 貌似没用  准备在换下光耦   3.3低感觉也不正常    但是断电后几秒  3.3V 竟然会恢复正常

网友:
重点查一下431的分压电阻

网友:
楼主说一下主要的电源管理芯片用的何型号?............

网友:
PFC芯片 28070
PWM芯片 UCC3895DW
这个电压我感觉还是后级出的问题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