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B150M PRO-VH 不触发

楼主(2021-09-21):
大家好!V星B150M PRO-VH不触发 有修到过此类问题的,指点一下。 各部分电压正常,只要COMS放电以后就可以开机,关机后又不触发了。
不触发

网友:
查下RTC的待机电路。这个估计是RTC电路坏了 如果RTC电路查了没问题。估计就是桥的问题了

网友:
谢谢 COMS 电路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