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B150M-D2VX-SI V1.0主板不触发

楼主(2021-09-21):
今天拿到一块GA-B150M-D2VX-SI V1.0主板,开机无反应,待机正常,测试开关触角无电压,更换IO后解决!

网友:
如果是I/O芯片坏了一般都发烫或者测量开关脚阻值一般都不很低。  版主怎么判断I/O坏的?

网友(2021-11-22):
无电压也有可能是别的问题导致的吧

网友(2022-02-25):
可以用吗,我下一个试试看,先谢谢了

网友:
学学,自己动手也去修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