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61M-E 江湖救急了,有此型号板子的兄弟帮下忙了

楼主(2021-09-21):
CPU供电1.9V多、客户的CPU十有八九也挂了,因之前有心理阴影了,在H61的CPU还很贵的时候连续烧了我4片CPU、亏个逼型,所以没敢再换CPU测试。之前赌气修好后 忘了测量此处换掉的2个电阻的阻值了。
有此型号主板的兄弟 麻烦给测量下 CPU供电IC RT8876A的2P跟13P的DVIDA 引脚分别相连的2个电阻的阻值是多少的?  有点位图、没电阻的参数。上次一样的料板 直接移过来就降到0.9V左右、直接OK了。

网友:
这个板修得多了。点位图上有电阻参数的。建议你换一个版本的点位图

网友:
,万分感谢, 谢了哈,老兄

网友:
迅维在线的兄弟都是大神级别的,还非常热心,

网友:
华硕主板好修些..点位图方便好多

网友:
我有一块lx

网友:
2脚的电阻200K,13脚的电阻100K。点位上标的。

网友:
不是有点位图吗?

网友:
点位图可以解决许多问题,大神出手帮助,助你发财阿

网友:
还是大神们热心啊

网友:
学习了,烧cpu头疼啊

网友:
没假负载吗?反馈电路没查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