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ad第5代A1822不开机维修案例

楼主(2021-09-21):
接修一台iPad5 2017款平板电脑不充电不开机,实测充电无反应。开拆。。。

上电不漏电,按开关键瞬间大电流1A

拆下屏蔽罩检测PMU输出各路,发现其中一路短路,通往WIFI模块的

PMU及周边元件熏上松香,上电按开机键,一颗电容上的松香快速熔化了,抠掉此电容,测试的确短路了

再测试主板此网络,阻值恢复正常

装好屏幕,插充电线,电池符号出来了

充电一会儿,苹果LOGO出来了,顺利进入系统,完美修复!

网友A: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捡钱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捡钱活

对头,就是捡钱活

网友B:
有时候碰到通病的就是捡到钱的活.有时候修得死去活来也修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时候碰到通病的就是捡到钱的活.有时候修得死去活来也修不出来

是的,修不好就换板,多数时候能修好的,只要大件没有挂

网友:
恭喜楼主发财

网友:
松香怎么熏的

网友:
我用烙铁熏不好

网友:
烙铁慢慢熏,很简单的

网友:
楼主万用表表笔怎么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