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Lenovo IdeaPad S340-15IIL MB- LA-H103P Rev 1.0 XM25QH128AHIG BIOS

楼主(2021-09-21):
Lenovo IdeaPad S340-15IIL MB- LA-H103P Rev  1.0 XM25QH128AHIG BIOS

Lenovo IdeaPad S340-15IIL MB- LA-H103P Rev 1.0 XM25QH128AHIG BIOS.zip

网友A(2022-07-15):
请问你用的编程器是什么型号的。我的是RT809F 读不了

网友(2023-05-10):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用的编程器是什么型号的。我的是RT809F 读不了

同问  XM25QH128AHIG  怎么读取  我的809F

网友(2024-10-07):
同问,我的866CS也读不了,用什么编程器可以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