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v短路,还有救吗?

楼主(2021-09-21):
量到金手指3.3脚短路了,前前后后拆了十多个电容和芯片,连bios都拆了还是短,是不是核心烧了?
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判断核心烧没有呢?

网友A:
3.3V短路瞎拔啥,直接上电修电压就好了

网友:
瞎猜(拆)什么,直接烧机大法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3.3V短路瞎拔啥,直接上电修电压就好了

。。插上显卡主板都不触发,总得拆到不短路了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吧

网友B:
不一定是核心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一定是核心的问题

不应该啊,相连的芯片和电容拆完了。找了一个其他型号的点位图,3.3直接到核心的,这显卡有3v核心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应该啊,相连的芯片和电容拆完了。找了一个其他型号的点位图,3.3直接到核心的,这显卡有3v核心供电?

没有1.8v的显卡,有很多核心需要3.3v

网友:
昨天晚上上机试了就下,居然没保护了,3.3电压也有了,但是对地二极值1明显不正常,好显卡是400多
于是又把拆下来的零件全装回去,发现这个5359好像有问题,5678脚都没电压,但是1234电压正常。这个芯片是什么用的?

网友:
5359是1.8V的吧,7脚输出

网友:
烧鸡大法就可以了啊,哪里热就是哪里问题。电压不要高于3.3就可以了

网友:
用烧鸡大法就知道了!

网友D:
感觉楼主在盲人摸象。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觉楼主在盲人摸象。

又没点位置,这种短路不挨个拆?

网友:
楼主,烧鸡啊,先解决短路,再修供电

网友:
是不是核心问题可以测pice总线对地阻值呀!应该是可以判断的

网友:
烧机,直接烧。有几率直接烧修复

网友E:
巧了我也有个r9370 3.3v短接  根据点位图拆了几个芯片 还是没有解决  有空在摸索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巧了我也有个r9370 3.3v短接  根据点位图拆了几个芯片 还是没有解决  有空在摸索一下

核心挂了,,别拆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核心挂了,,别拆腾了

哈哈哈 本来就是废卡了  我都想把核心拆下来看看 到底是不是核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