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机备份]
FX86F华硕电流跳变通病,附加bios

楼主(2021-09-21):
FX86F FX505GD FX505GE 通病不触发待机裸板0.04-0.03跳变,键盘背光一闪一闪不触发。

u9400这个芯片周围有微短路,具体是哪个需要自己测量一下,因为这边灰尘比较大,
腐蚀短路的东西不确定,但问题都是这边导致的
附加上bios,里边有两个一个是原机器的一个是tp买的

网友(2021-11-11):
U9400在哪里呢?能帮我说清楚点吗?

网友:
我也遇到一台一模一样故障的华硕FX86F。

网友A(2022-03-02):
我遇到了   但是不是哪里问题   晕死

网友:
修好     掉了一个电阻

网友B(2022-05-28):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了   但是不是哪里问题   晕死

修好没呢?我遇到也不是那里的问题

网友C(2022-07-17):
同问这个u9400在哪里,是什么芯片:daizhi:

显存电感那里,在主板最中间上面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昨天 16:09

网友(2022-11-30):
就是电容挂了

网友(2023-04-03):
引用 网友B:
修好没呢?我遇到也不是那里的问题

修好了没,我也遇到一台一样的

网友(2023-08-26):
现在遇到一台  也是一闪一闪 换了U9400旁边电阻 电容还是一样  用用又是一样 不知道哪里问题了

网友(2023-12-07):
我的修好用了两个月,电容没装,现在又这样了。

网友(2024-04-05):
感谢大佬送钱

网友(2024-08-09):
FX505 GD 用什么点位图打开?

网友(2026-02-26):
我也修了一台,同样的是芯片有腐蚀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问这个u9400在哪里,是什么芯片:daizhi:

显存电感那里,在主板最中间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