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核显刷独显BIOS,碰到一个问题,电源检测不过,怎么破啊

楼主(2021-09-21):
please power down and connect the pcie power cable before flash,显示这个,无法绕过电源检测,,怎么破啊,

网友:
nopowerchk to bypass the external power checking

网友:
百度了,半天,好像没有人碰到这样的问题,都是什么ID,问题,没人碰到电源问题的啊,有人知道这是咋回事么

网友:
要不然我这,板砖,救不了了啊

网友:
用编程器刷不就完事儿 了

网友:
谁能告诉我,那几个英文,字母,是什么意思啊,那里出问题了啊

网友A:
我这算是刷BIOS成功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算是刷BIOS成功了么,

看英文得意思是刷成了

网友:
上面显示,是刷成功了,开机还是黑屏,还是,那几个英文,字母,POWER  ALERT 我查了下,这个是PCIE 外围供电,没有接入,我外接,供电,是8,加上6的,我不确定,是8,还是6的,我能够拨下,显卡,插入主板的PCE 接口,直接接6PIN,或者8PIN,来确定是那组供电缺了,这样操作会坏显卡么,刚开始搞显卡,经验,不够,大神,指点下吧。能这样操作么

网友:
我吧8PIN,和6PIN,都拔,就接了PCI主板槽,开机后,测显卡电压,都正常,找不到,扩展电源,供电,到哪里去了,这咋搞,看影词的,供电方位图,好像是3组电压,分别控制几路核心供电啊,怎么扒了,外接供电,核心的每组电压,都在,各组,电压,都正常

网友:
这个TPS53603A,这个芯片,谁有引脚图啊,百度了半天,没找到,这个PDF,听说,51601的芯片和603一样,我看了后,在电路板上,测,感觉,脚位,不同啊,601的4脚接地,603的,6脚,感觉是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