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一块V星960显卡教育了==

楼主(2021-09-21):
   今天修一块V星GTX960显卡,被活活打脸教育了,看来搞修理真不能想当然的干,要严谨啊!

   这块GTX960的故障是上电正常亮机,进系统桌面时黑屏。打了各阻值正常,供电电压也正常,电容也没鼓包,GPU显存也没动过。

   测到进系统桌面的一瞬间,显存供电电压从1.40V跳到1.60V然后消失掉电,掉电后PEXVDD自然也没了当然黑。。

   这种掉电的故障,一般都是OCP过流。可是手摸核心散热片和显存,没有发现异常发烫,温度正常,又不象过流。也在显存供电滤波电容上并了电容无果。查OSC过流电路,3脚接了只46.8K的电阻对地,经过计算似乎也没啥问题。

   于是怀疑这个供电IC UP1542S不良。翻了料板没找到原型号的,找了只UP6101,引脚功能差不多,就是参考电压不一样,后者是0.8V。

   于是换上UP6101,去掉了原UP1542S的第3脚接的OSC电阻。将3脚短接到地,改分压电阻,调整电压到1.6V,一切OK,只等亮机。。

   然而,上电显存供电正常了,但是进系统依然是黑屏+白屏。。。。。这下一脸蒙逼了!

   示波器打供电PWM波形正常,PWM频率300K正常,进桌面瞬间电压调整到1.6V也正常。都正常怎么还黑屏?GPU挂了??

   然后就是一通围绕GPU和显存周边元件的检查。。。。。。略去一万字!

   最后回过神,仔细回想了下,记得这卡在查OSC过流时上电试机偶而有过一次正常进了桌面,驱动也正常。所以基本排除了GPU损坏。

   那么会不会是UP6101不能代用UP1542S?于是换回1542,改回电阻,重点放在调整过流保护电路上了。

   网查有人说短接3脚对地是最大电流输出,实测这是错误的,1542 3脚对地直接上电都不能。。但是去掉电阻能正常供电并能进桌面测试拷机一切正常。

   后来换了100K和80K都正常,到60K时又进桌面黑屏了。。原电阻是46.8K有没有变质不清楚,芯片内部有没有进潮气导致3脚OSC检测20UA电流有没有被分流也不知道,但起码这块卡修好能正常用了!

   结论:UP6101虽然引脚功能和PWM频率和UP1542基本一致,但电压调整速度和精度可能远达不到后出来的UP1542S,放到960这卡上就无法正常使用。所以这个教训就是:以后修板卡,更换元件尽可能原值代换,如果实在找不到原型号,那尽可能同时代元件代换。以免走弯路!

网友:
很好的维修经验

网友:
看来是深入研究了datasheet

网友:
好经验,好教训。学习。

网友A:
又从大师处学东西了。
又去看了一眼过流保护的部分,从公式中可以看出,电阻Rocs根本不可能为零,也就是OCS脚接地。80k电阻算出Vocs=400mV,可以算出Iocp=40A,超出UP1542S设计的37.5A。但事实上80k接上去反而正常使用了,侧面证明这颗UP1542S内部电路变质了。
这颗芯片除了OCS保护外,还有FB电压过高和过低保护,VFB超过1.25倍VREF或低于0.7倍VREF都会启动电压保护。

网友:
灯 可以再亮点

网友:
高档可换低档,换一颗电阻只是表面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又从大师处学东西了。
又去看了一眼过流保护的部分,从公式中可以看出,电阻Rocs根本不可能为零,也就是OCS脚接地。80k电阻算出Vocs=400mV,可以算出Iocp=40A,超出UP1542S设计的37.5A。但事实上80k接上去反而正常使用了,侧面证明这颗UP1542S内部电路变质了。
这颗芯片除了OCS保护外,还有FB电压过高和过低保护,VFB超过1.25倍VREF或低于0.7倍VREF都会启动电压保护。

厉害,这才是大神

网友B:
有没有大神知道,为什么进系统的时候,显存电压会变化。这是显卡驱动发指令给显卡的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大神知道,为什么进系统的时候,显存电压会变化。这是显卡驱动发指令给显卡的吗?

任何显卡 显存进系统都是会有变化的,这个是根据核心代号架构设定 根据使用场景调压 一般显存跑测试1,6 1,7都是正常的,只要不是上升太离谱就没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任何显卡 显存进系统都是会有变化的,这个是根据核心代号架构设定 根据使用场景调压 一般显存跑测试1,6 1 ...

我查海力士的显存资料,一般都会写出显存可以工作在什么电压上。查显卡的电路图也写了不同的vid设置的核心电压。什么情况下显存在1.3v,什么情况下在1.6v,这些资料在哪里能找到?

网友:
感谢大佬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哇塞,过流保护学习到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我查海力士的显存资料,一般都会写出显存可以工作在什么电压上。查显卡的电路图也写了不同的vid设置的核 ...

找到了。显存的电压和频率是在显卡bios vbios里面设置的。使用bios修改工具可以设置在3d等情况下的电压和频率。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找到了。显存的电压和频率是在显卡bios vbios里面设置的。使用bios修改工具可以设置在3d等情况下的电压和 ...

显存的电压由显存供电IC的PSI引脚(有些无PSI节能引脚的,由外部三极管参与FB电压调整)控制,而显存节能状态由GPU控制,至于BIOS里是无法设置显存电压的。

网友:
问题还是出在供电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查海力士的显存资料,一般都会写出显存可以工作在什么电压上。查显卡的电路图也写了不同的vid设置的核 ...

一般这个是不会写的,只会写大概最大承载是多少  这些也不用太关注,上下1v之间徘徊 ,一般进系统是1.5 跑测试1,6 7都可能 只要不是太离谱就没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显存的电压由显存供电IC的PSI引脚(有些无PSI节能引脚的,由外部三极管参与FB电压调整)控制,而显存节能 ...

vbios编辑器可以修改核心和显存频率,还有核心的电压。是不是就是bios可以控制显存的频率和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一般这个是不会写的,只会写大概最大承载是多少  这些也不用太关注,上下1v之间徘徊 ,一般进系统是1.5  ...

这是海力士的gddr5的显存颗粒手册,不同的电压是不同的频率。就是不知道什么情况下使用什么电压。

网友:
原来试这样的

网友:
思路清晰,楼主厉害

网友:
现在维修显卡  都是  300起步了

网友:
用8120a代换

网友:
获益匪浅,以后这种情况就有维修思路了,楼主水平很高啊

网友:
OSC过流问题会不会影响en脚输出啊 大神,现在就是这个问题

网友:
原理一样,参数不一样竟然不能代还,学习了,用原型号少走弯路呀,谢谢分享。

网友:
谢谢分享很好的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海力士的gddr5的显存颗粒手册,不同的电压是不同的频率。就是不知道什么情况下使用什么电压。

在显卡上,一般显存电压就两档,一档是正常电压,DDR5 一般是1.5V左右,另一档是待机(节能)电压,电压一般在1.35V左右。

显存电压不由BIOS控制,而是由GPU GPIO脚发出PSI待机节能信号给显存供电电路,实现双电压切换。

这样解释清楚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