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这工控板的电路图?

楼主(2021-09-21):
或者相近待机电路图,毫无头绪呀。

网友:
我以前还真有

网友:
这种板,除了盲修,没辙

网友:
看来慢慢摸了,3v待机怎么转挽,待机芯片是那个搞不清楚呀,有老师父知道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评论去哪里了。

能分享下不

网友:
电源输入分别由两个mos管me4425做隔离,一边输出侍机3和5v转换电路及桥供电,一边应该是cpu供电,mos管都正常,待机这边12V正常但是就是找不到那个是待机芯片,这芯片应该直接入12V进行转换的,但是找了半天没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