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3638打印机故障,无法打印

楼主(2021-09-21):
惠普dj3638喷墨打印机开机后指示灯不停闪,无法正常打印,求大神指点

网友:
应该有E+数字吧

网友:
没有数字 开机就卡这里

网友:
可能是由于墨盒非原装所导致的,解决方法很简单,只需同时按住程序键和复位键3秒以上,还不行就关闭电源把墨盒拿出来,在重新装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