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般什么情况下可以烧机

楼主(2021-09-22):
我是新手,修机太累了,请教下老司机什么情况下可以进行烧机,什么情况下不能烧机!

网友A:
机器正常点亮,才能烧机,有些问题才能露! 机器都有问题 ,再把其他部件弄坏,得不偿失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器正常点亮,才能烧机,有些问题才能露! 机器都有问题 ,再把其他部件弄坏,得不偿失

您好!机器可以正常点亮就不需要烧机,就是怕烧机把别的部件烧坏了!所以才想了解下!

网友:
,再把其他部件弄坏,得不偿失

网友B:
大短路,分支太多,无处下手时,找损坏的元器件困难时,可采取烧鸡大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短路,分支太多,无处下手时,找损坏的元器件困难时,可采取烧鸡大法

感谢!老司机的慷慨解囊!

网友:
大短烧鸡,量电感mos管阻值,不对的可以烧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