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论坛的显卡维修大神你们都用的什么编程器刷显卡BIOS

楼主(2021-09-22):
以前很少修到显卡
今年可能因为显卡涨价的原因,经常修到显卡
请问论坛的显卡维修大神你们都是用的什么编程器刷显卡BIOS   自己手里的编程器好多显卡BIOS芯片根本识别不到

网友:
我猜你没有809F

网友:
没有809F能识别显卡的BIOS芯片吗

网友:
一般都是用809F

网友:
CH341多少钱一个

网友:
809f的多吧,都是自动识别芯片的

网友:
809H一次到位,10系以后一般都是1.8V的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