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下这个无线网卡怎么强制开启

楼主(2021-09-22):
论坛的大佬些可以帮我看看这种无线网卡隔断那个脚可以强制开启吗  最好来个图指点下    麻烦大家了  机器型号是邵阳E40-70用的网卡

网友:
MINI PCIE 无线网卡强制开启方法

现在MINI PCIE无线网卡使用的越来越多了,随之而来对于无线网卡的功能维修也开始了。无线网卡打不开,常见的问题,普通的无线网卡的
强制开启方法已经有了。但MINI PCIE的方法论坛还没找到。正好今天修到,普通无线网卡强开是割断无线网卡的PIN20脚解决问题。都是无线
网卡,我就借签了普通无线网卡的强开方法来强开MINI PCIE无线网卡。首先查电路图发现普通无线网卡PIN20脚为   信号,此为无线网卡开启
脚。相应的找到MINI PCIE无线网卡的这个信号脚为PIN56脚 。然后先用胶布把这个脚粘上,测试OK。高兴中。。。。然后就是把它给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