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
一体U盘恢复

楼主(2021-09-22):
一体U盘恢复,这款U盘常见的主控有SSS和PS两款,SSS的较常见,PS的一般不用焊接,会丢电压,不需要这么繁琐的焊接线,这款是SSS6623的主控,没有LBN,使用LPN来重组,3000可以通过基于镜像分析和基于FAT32表,通过RAW结果自动分析出目录,读取完成后分析XOR,进行RAW,发现了文档头,但是都是损坏无法打开,说明有内部的分离结合的操作,做完两次分离结合操作后,已经有很多文件包括照片可以打开了,剪切多余的块后,最终的块大小是16448,那么在这一个块上的文件都是能打开的,接下来进行重组,使用基于FAT32表的功能,由块大小比较大,所以目录效果还不错,可以手动调整文件或者文件夹,恢复客户要的文件。

网友A:
能说一下电路原理就更好了

网友B:
大神厉害! 你用的这是电子显微镜吗   求推荐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神厉害! 你用的这是电子显微镜吗   求推荐型号

淘宝上非常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说一下电路原理就更好了

网友:
求推荐   你用的这个怎么样

网友C:
我接到这种就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接到这种就放弃了

可以合作

网友:
这种太难了...

网友:
能做U盘的,不简单,大神。我有FE,只能做些以前的老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