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ms-7597开机不显维修

楼主(2021-09-22):
V星ms-7597主板开机不显不跑吗。刷bios之后开机跑马挡d1。换内存无果。测内存测试点,供电时钟都正常, 168脚复位低电平不正常,测阻值正常。复位是由cpu发出。根据以往经验,这种情况北桥造成的原因多,用风枪200度左右加热桥,在开机直接亮机,确定就是桥的问题,上焊台加焊问题修复。附上图纸,bios,内存测试点图。

ms-7597 2.0.zip

网友:
风枪手动加热也是个好方法

网友:
此主板是NV单桥主板,然而NV单桥主板通病就是桥虚焊。

网友:
下载这么好修的主板越来越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