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PU好坏判定问题,7代I5,附GH5KNX1图纸,点位

楼主(2021-09-22):
板号:GH5KNX1,公共点短路,3V短路,桥1.05短路,1.05转1.2微短拆了公共点MOS  ,拆了桥,拆了桥LDO供电芯片,拆了U108(1.05转1.2),3V,1.05恢复正常,
更换了5v待机芯片,更换了各个短路的芯片,3V,5V待机正常了(桥没装)
现在就是如下图,VCCIO  VCCSA  两个电感二极体值均为0.000,cpu的核心供电是0.003,这样是否可以判定这个CPU也是坏的?
大侠门给点意见,桥好贵,上了不给退,现在没装桥,CPU坏的话,就没必要装了,

网友:
我个人认为CPU百分之百坏。VCCSA和VCCIO这2个正常的阻值可不是低到几欧的。最少都是几十。

网友:
2楼说的对  没必要了  cpu指定坏了  vccsa的阻值不可能这么低  放弃吧

网友:
看来是没有救了, VCCIO 和VCCSA的供电芯片也拆了,还是对地为零,阻值只有1,2欧,

网友:
这两个阻值差不多 7  8 左右

网友:
烧下就知道了,基本挂了

网友:
U  99%已经坏了。

网友A:
风险太大,换板最好了

网友:
必要了  cpu指定坏了  vccsa的阻值不可能这么低  放弃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风险太大,换板最好了

这版我估计不低于1500

网友:
这种U坏的可能性大,怎么也要个十九欧。

网友:
U  99%已经坏了,不死心的可以烧鸡大法试试

网友:
大件就放弃吧  全套下来 不亮  亏

网友:
这种CPU坏的很多,直接干吧。不要考虑了。VCCIO和VCCSA最低的我见过也得2点几。

网友:
CPU坏了,风险太大了。

网友:
cpu应该坏了。

网友:
VCCIO对地值 不能为0

网友:
vccsa我太了解了 阻值在十五左右  vccio这个电压阻值比vccsa还要高一点

网友:
我会判断西皮油坏,可以用1V电压摸核心是否发热来预判

网友:
我都是除了核心供电对地阻值接近0按正常算,其它的接近0基本都判断CPU坏

网友:
1.2v短路。基本u都会挂的。修到好多了。

网友:
cpu坏的面大

网友:
要是我换桥上去 不行拆下来植好下次用呗 换桥和换其他什么芯片一样 没啥区别

网友:
这种情况CPU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万用表调到200,和对地一样的阻值 既然就凉凉了

网友:
CPU是100%坏了,VCCSA、VSSIO二级值一般在40和好几百。不过最好拆下cpu,让结局尘埃落定

网友:
cpu必定坏 sa 和io 在这个板子上对地在10欧左右

网友:
烧一下看看 不过有的时候不短路也有可能坏了

网友:
这个机器CPU坏是通病了

网友:
CPU供电短路基本没希望了

网友:
换CPU成本高,风险大

网友:
短路基本cpu坏

网友:
不死心的可以烧鸡大法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