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G3 3579维修

楼主(2021-09-22):
上周一有个客户进来说笔记本不开机了。我看型号是G3-3579,8代i7,客户说一插上适配器,适配器头的蓝灯就灭。我试了,确实如此,接上可调电源,瞬间大电流。心里那个窃喜啊.....我就给客户报价,说主板坏了,客户吓一跳说得换主板吗?我说先修修看吧,报完价客户将机器留下了。当天没空拆,第二天才打开,观察主板没有进水腐蚀的地方。测量除了显卡电感0外,其他电感正常,测量主供电短路。接上可调电源,电流调到1安,整板摸,很快就找到了发烫的地方。PQ7/PQ8, 二话没说,干掉。在料板上找到一个厂家的芯片,都是P沟道的,但是芯片详细资料没有查,装好后再通电测试,依然短,再摸,PQ3/PQ4发烫,接着干,再通
电,还短....然后对着板号打开了鑫制造一看图纸,好吧,冤枉它了..
.

直接从PQ4的123脚引出一根线,接到可调电源,电压3V,电流1安,找到一颗电容发烫,果断干掉。

测量公共点没有短路了,但是测量显卡电感,依旧短路,请教了朋友,怀疑是显卡供电芯片问题,

因为这个芯片集成度较高,容易坏,有3个,于是一个一个拆,拆一个量一下,拆一个量一下,3个全拆完了,依旧短路。
无奈,再把显卡电源管理芯片也拆掉,依旧短......百思不得其姐,无奈只有先把芯片装回,然后先通电测试了。通电后跑了一阵马...............竟然亮机了,然后我把电源断开再测量显卡电感,依旧是0.好吧,不管了,既然亮了就准备接上硬盘测试吧,可是就这么把硬盘接上,再通电竟然不亮了,电流到1.3左右就掉0.......刚才还亮机,怎么现在就不亮了?好吧,既然刚开始误杀了mos管,想着原来的应该就是好的,就把原来的装回去,再通电测试,电流竟然只跑到0.3左右就掉0.判断应该就是隔离管的问题了,只好在网上订购一模一样的管子。三天后收到,装上新管子,通电.....完美亮机。把硬盘装上开机测试,又出现了2个新问题,1,不充电(电脑挺新,没考虑是电池原因);2,开机超级慢。固态硬盘开机5分钟左右(8代的U,也没考虑是硬盘问题)。
先一个一个解决问题,先把充电问题解决了,有可能速度就正常了。充电灯一直闪,进系统后提示检测不到电池。先刷了BIOS,从官网下载BIOS更新程序,进系统检测不到电池无法更新BIOS,没办法测量电池电压0V,接上可调电源充电无任何反应,怀疑电池问题,跟客户沟通,把情况跟客户反映后,订购新电池,第二天新电池到了,换上开机,正常进系统,稍微快了些,但是依旧没有达到正常应有的速度,于是再更新BIOS,可以正常更新了。
但是更新后速度依旧没有正常,考虑客户硬盘有数据,拿测机硬盘测试了一下,正常。好吧,测了一下客户硬盘,不测不知道,一测吓一跳。
两三年的电脑硬盘不至于这样啊。
然后更换一块新的硬盘,安装系统,开机测试,一切正常,将客户旧硬盘的数据拷贝到新硬盘,至此维修结束。

网友:
唉,羡慕楼主那边客户的素质,我们这边如果不开机电脑   修好后又说电池坏了  硬盘坏了,指定被怀疑JS

网友:
哈哈  楼主牛逼啊  修这一个电脑估计得赚个800多

网友:
楼主说实话,你报了多少钱,利润敢要高吗

网友:
客户愿意出钱就好办

网友A:
这样的客户只能在电子城遇得到,路边小店可能有挨揍的风险,

网友:
用什么软件测得硬盘,diskgenius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客户只能在电子城遇得到,路边小店可能有挨揍的风险,

随时带着头盔

网友:
这些问题都还好,不难

网友:
这固态越来越差了

网友:
那就高枕无忧了哈,放开修

网友:
充电问题你的换电池就好了 我修充电的难搞死了

网友:
楼主牛逼,这种显卡你都能测出他是短路了,佩服

网友:
思路清晰厉害厉害

网友:
问题还真多

网友:
这么多问题  也是奇葩

网友:
这个价格   nice啊

网友:
高端显卡 都是0

网友:
以为就是修个短路,没想到这么多问题

网友:
好技术,好思路

网友(2021-11-08):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 学习了

网友(2022-06-25):
不怕没好事 就怕没好人

网友:
刚刚好修到这一台机子 感谢楼主 可以好好研究了

网友B:
你这维修经验明显不足啊
fanfuxi
确实不足,不断学习中…修板子的太少,偶尔遇到一个,所以发个帖子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维修经验明显不足啊
确实不足,不断学习中…修板子的太少,偶尔遇到一个,所以发个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