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ostro 3690 型号的戴尔小主机主板的BIOS程序,江湖救急了那-有做戴尔这块的兄弟么?

楼主(2021-09-22):
各位大神兄弟,江湖救急了那,万能的论坛!!!
戴尔 vostro 3690 ,主板上就一个印制板号:BE0521 ,,  DELL 料号: CN-0MJF5P 。
客户说是网上买的、不要保了,看标识像是2020年的新款机器,找不到任何资料那。
主板故障是不触发,电源换过了、开关针有3.3V电压、触发也有跳变, BIOS引脚有3.3V的电压、BIOS应该是参与了触发开机, 有此型号BIOS程序的兄弟,能给传份不? 万分感谢!!!!!!

网友A:
Dell全套BIOS  现做。。。。。。

网友A:
十一代的  难怪淘宝不能复制黏贴。。。

iDeer -2

网友B:
引用 网友A:
Dell全套BIOS  现做。。。。。。

兄弟,有 tao bao么?   需要我提供原始BIOS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有 tao bao么?   需要我提供原始BIOS么?

不打算用质保?备份发我 看签名

网友C:
点击链接https://www.dell.com/support/home/zh-cn?app=drivers
然后在最上面的搜索填写“Vostro 3690 ”,后面的慢慢找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点击链接https://www.dell.com/support/home/zh-cn?app=drivers
然后在最上面的搜索填写“Vostro 3690[/ba ...

兄弟,找到 不是编程器刷写的BIN文件、38.4 M的exe文件,官网的BIOS不是编程器直接刷写的那

网友:
看看淘宝有没有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十一代的  难怪淘宝不能复制黏贴。。。

淘宝都追到这里了?这个机器淘宝无解,不解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淘宝都追到这里了?这个机器淘宝无解,不解释。。。

读出来是32M的,真大那,兄弟,你有这个BIOS没? 没的话就只能还给客户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读出来是32M的,真大那,兄弟,你有这个BIOS没? 没的话就只能还给客户了

备份原机发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备份原机发我。。。。

不触发原机备份的,兄弟,发上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