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798 CMOS电池耗电快检修

楼主(2021-09-22):
本人是电子行业的, 非专业维修人员. 自用主机BIOS的设置总是无法保存, 只能在一次设置好之后不断standby电源. 一断开standby电源后开机就需要折腾好多次才能成功开启. 本人自己运行丰衣足食的原则开启这次主板的维修之旅.

首先是在论坛上查了一下,发现有很多相似的问题. 大神们的回复基本是由于CMOS电池漏电造成的.
查了相自己的CMOC电池,果然没电了. 换新的电池,换的时候量是3.2V, 第二天发现就只有2.5V了. 在论坛上找了MS-7798的线路图(V1.0), 我的板子是V1.1的.  不过RTC那块的电路估计是没有问题.

经测量发现在没有接电源只有CMOS电池的时候3VA也是1点几伏, 果断测量D16位置, 2极管档测量发现x到z正常, z到z异常. 替换D16解决问题.

网友A:
D16一般不会导致漏电  ,,,可能是哪里个电容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D16一般不会导致漏电  ,,,可能是哪里个电容引起的

我这里确实是D16坏掉了, 有一个3VA到VBAT这里的二极管特性也没有了

网友:
电容坏的多了

网友:
仔细观察很重要

网友:
一般都是rtc电路中的电容问题,小心返修

网友:
外行看热闹 内行看门道 漏电 到账电池电流大 不是电容漏电就是io和桥漏电   我修太多了

网友:
二极管也会漏电

网友:
要换电池的主板半数以上还会有问题,特别老的不算了

网友:
还有IO连脚的,电容漏电的,反正就是随便拆,拆到跳线柱上电压正常了就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