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1M-DS2REV4.0主板风扇转一下就停维修一例

楼主(2021-09-22):
一块GA-H61M-DS2 REV4.0开机风扇转一下就停,多次刷主、副bios无果。遂参考一些资料查U1(LM324),5脚触发开机瞬间无高电位,顺5脚连接三极管查到两个个W1P44(U1左边,共有3个W1P44管子)测得E、B、C 结正向电阻很大且不稳定,有一个无穷大,换后果然开机正常了。

网友:
真厉害。我来学习一下。

网友:
膜拜一下大神

网友:
哎,技嘉的H61故障点贼多

网友:
H61板是不是不行啊

网友:
大神厉害,我有好几片都没修好

网友:
学习受教,很多块技嘉H61.

网友:
佩服,好多H61对我来说都是无解。。。。。。。。。。。

网友:
学习打卡,拿分走人

网友:
除了H61 还有很多内容 显卡课十月开课 想学习抓紧找我进群了 微信:13691708525

网友:
我来讲下原理,便于新人看此板是缺供大概导致掉电
U1 5脚是VTTEN总线供电开启

追查来源受控于Q9 Q8
时序是,先有1.05V桥供电再有总线供电

Q6 Q8是控制管家供电的,由VTT来控制,也就是先有VTT再有VCCSA

楼主动的2个管,一个是VCCSA控制,一个是VTT控制。不过修好,也还是不错的

网友:
这个是通病

网友:
我昨天也修到Q8 坏,但我直接拆Q9

网友:
有图纸就好修一点,只要是查信号转换。

网友:
精炼的说是缺供电导致掉电

网友:
我也有这个主板型号,也查不到这个故障

网友:
饼哥,附图分析完美

网友:
我一般是直接拆,快速,不复发

网友:
加热就可以

网友:
学习啦,看一下,感谢分享

网友:
坏的最多,修的最多的就是鸡架的渣渣H61

网友:
谢谢分享,没有图纸修主板是最难的,

网友:
饼哥百忙之中还不忘记给我们答题解惑。

网友:
大神 小白进来的学习

网友:
直接拆q9 也是可以,不受控而已。

网友:
修好了还能讲原理,真心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