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TX1050TI显卡,无供电维修。型号N105TD5

楼主(2021-09-22):
这个是回收的显卡,开始是能点亮正常使用。MDBZ第二天再去测试。测试卡2B。没办法只能苦着脸维修了

测试电压12V.5V.3.3V.1.8V.核心0.8V都正常,唯独没有检测供电PEXVDD和显存供电。

找了半天无图纸,看来只能盲修了。没修过几片显卡,网上找了一些资料,这个系列1.8V和核心供电出来以后发出PG信号
就会出来pexvdd电压。测得PEXVDD供电芯片UP1728,3.3V供电正常,无EN电压。1.8V和核心供电的PG信号也出来了

没得办法只能万用表一顿测量。两个PG信号都到了一个五角IC上面。丝印CE在某宝上查到芯片型号SN74LV1T08DCKR

迅维有大神解释了。1,2角为高电位后第4角才会输出高电位。我也测了第4角刚好连接到UP1728的EN角。手头没这种IC。

于是直接吧1角和4角连在一起。测试能正常使用。就懒得发配件了。显卡维修菜鸟,有觉得哪里不对的请多多指教

 会员568877100鑫豆2026-4-20 19:52
 会员1454318100鑫豆2026-2-26 13:35
 会员1191849100鑫豆2026-1-21 13:37
 会员203329100鑫豆2025-11-4 04:02
 会员1252104100鑫豆2025-10-30 21:29

网友:
这线飞得还挺讲究

网友:
没有图纸都能修好,佩服

网友:
不细看真没看出来

网友:
飞线好手艺!!!是用显微镜做的吗?

网友:
楼主理论知识还是蛮扎实的,无图无经验,就迅速找到故障点!已加分。
这个飞线手艺确实不错!完美!

网友:
这活干得讲究

网友:
不错,飞线好手艺,好看且使用!

网友A:
那不是有图纸么?

网友:
这得诊断卡 好牛逼,卡2B

网友:
这个是与非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不是有图纸么?

没找到图纸,大神哪里有

网友B:
连起来之后,会不会被分压?

网友C:
这个是与门,两个高电平为都为1,输出才为1.

网友:
没图也能找到点,楼主技术牛X

网友:
DA0R63MB6F1

网友:
自称菜鸟,谦虚了

网友:
你们哪回收的啊,我在闲鱼收来的基本全是废卡。坑死

网友D:
没图纸你怎么知道哪个是pexvdd?是个什么鬼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与门,两个高电平为都为1,输出才为1.

这个直播连4 5脚也可以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直播连4 5脚也可以的吧

应该可以强制开启的。
UP1728,EN大于1.5V开启,低于0.4V关闭。
连4,5可能先于GPU启动,5脚连接的电源不一定是1.8V有可能是NV3V3。楼主贴的电路图是参考的。
连1,4是并入NVVDD_EN,连2,4是接NVVDD_PG电源好。也可能1,2脚的信号正好相反。

网友:
不供电的问题还是比较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连起来之后,会不会被分压?

不会,电压没有拉低,目前测试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图纸你怎么知道哪个是pexvdd?是个什么鬼

排除法,显存供电连着显存的。只有这两个供电没出来

网友:
厉害,后续使用怎么样

网友:
没有显存电压肯定卡b2 那个vt2脚电压查出来就可以了吧!

网友:
飞线好手艺,工整完美

网友:
不觉明厉 厉害

网友:
就是一个与门

网友:
前天遇到个技嘉750ti ,也是全卡无供电,清灰后正常

网友:
原来这是个与门

网友:
学习学习   好改行修显卡

网友:
今年显卡真的时涨太厉害了

网友:
都需要显卡的工作原理嘛

网友:
飞线讲究,值得学习。

网友:
发现现在的显卡电路设计的也很复杂,没有图纸真的不好搞,上次修三片1050TI修了几天才搞好

网友:
这种门电路不过电压经常这样干

网友:
我有一张2060s显卡 无核心供电 不知道怎么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