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81N主板无法开机

楼主(2021-09-22):
技嘉H81N主板,有一次想进BIOS,按DEL黑屏,不能进入BIOS,按照网上的说法,技嘉主板双BIOS,短接主BIOS芯片的1-8脚,结果主板冒烟,拆下来发现主板背面主BIOS附近PCB表面的线路烧断了一根。
有个修手机的朋友用铜丝把线路焊上了,并用绿油和硅胶保护了一下。主板貌似修好了,但还有个问题:
必须短接COMS清空跳线,主板才能启动,短接POWER跳线没反应。
如果是拔电源硬关机,下次短接POWER跳线可以开机,但如果是在windows里软关机,下次短接POWER跳线就不能开机,还得短接COMS清空跳线才能开机。
开机后,电脑正常使用没有问题。
请问是什么问题?如何维修?

网友A:
换板得了,挣几个钱啊

网友:
确定可以再动手扩大故障维修比较麻烦

网友B:
重新刷BIOS,BIOS芯片拆下来用编程器刷,2个都要刷。

网友C:
不是说可以把2个bios交换位子码?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重新刷BIOS,BIOS芯片拆下来用编程器刷,2个都要刷。

应该不是BIOS本身的问题,估计是外围元件烧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是说可以把2个bios交换位子码?

都是焊在板子上的,没法交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板得了,挣几个钱啊

嗯嗯,就是练练手

网友:
引用 网友D:
都是焊在板子上的,没法交换

风枪都没?做什么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