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U需要改BIOS吗

楼主(2021-09-22):
如题请教下 同代I3换I5或者I7需要改BIOS吗
标压和低压一个原理吗

网友:
能支持的话就不用改BIOS

网友A:
是整合PCH的CPU还是有独立PCH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整合PCH的CPU还是有独立PCH的?

整合的和独立的呢?

网友:
标压cpu不用 低压的要

网友:
应该不需要更换

网友:
BIOS不重新刷的话开机会有点慢。

网友:
标压的cpu都有独立的pch,不需要合成BIOS,一体cpu,换完以后要从新合成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