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神州笔记本 机型TX8-CA5DP 显卡为 3060主板图纸

楼主(2021-09-22):
求神州笔记本 机型TX8-CA5DP 显卡为 3060主板图纸

注:现修到一台不开机神州笔记本:插电自动指示灯常亮,但黑屏,检查发现GPU供电都为0伏。

谢谢

网友A:
供电没有,就查它的控制芯片条件

网友:
显卡不好修哦。电路还好,植株就难了

网友:
DA0R63MB6F1

网友:
显卡不好修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供电没有,就查它的控制芯片条件

待机一直不到5伏供电,只有3伏,不知道新的板子是不是这样子的?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待机一直不到5伏供电,只有3伏,不知道新的板子是不是这样子的?谢谢

蓝天的板不是按开机才出5V吗,你这上电不显不是查CPU那边先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蓝天的板不是按开机才出5V吗,你这上电不显不是查CPU那边先吗

你的意思是:5伏电压要CPU工作才产生?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意思是:5伏电压要CPU工作才产生?谢谢

按开关上电后才开启5V,待机没有5V的,需要开机后测量5V有没有产生,能上电就需要先测量CPU供电及CPU需要的供电,其次才是修独立显卡供电,按常理来说独显没供电不工作机子都应该可以点亮的,

网友:
待机3V   触发5V才有

网友:
这个是矿机吗

网友:
矿老板说:是的。

网友:
昆山招笔记本维修人员 13451782801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待机一直不到5伏供电,只有3伏,不知道新的板子是不是这样子的?谢谢

看来你没有修多久啊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