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态硬盘时认时不认

楼主(2021-09-22):
有一个七彩虹的固态硬盘上板子有时候认有时候不认,请问这是哪里故障,如何维修!还有装移动硬盘盒每次都认

网友:
感觉描述不是很清楚,用移动硬盘每次都认的话,固态盘感觉没毛病,可以换个机器,或者换根线和电源线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