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主板B75MA-E33不稳定有时不触发!有通病!

楼主(2021-09-22):
故障 :有时可以开机,有时不触发!可以触发就可以亮机!
版号:B75MA-E33 MS-7808 VER1.0

7系列11大待机条件,不稳定的主板只能老老实实查!测到RTCRST#发现电压不稳定3V多往下降!故障锁定在RTCRST

V星主板B75MA-E33B不稳定不触发(图3)

就是C524微短导致RTCRST#达不到3V所以有时不触发!

V星主板B75MA-E33B不稳定不触发(图4)

V星主板B75MA-E33B不稳定不触发(图5)
翘掉C524就正常亮机了!测试了很多次都可以正常开机!
V星主板B75MA-E33B不稳定不触发(图6)

总结:

这个板子有通病!很多不触发也是C524断路引起的。此电容在风扇左下角容易积灰尘,时间久了就这样!

最后附上图纸点位图

http://pan.baidu.com/s/1skJPXwT

点位MS-7808 r1.0 boardview:http://pan.baidu.com/s/1hrMkl0o

网友:
好,我的是被我弄bios时候一不小心挫掉了。我还准备安装上去,看看不用了,谢谢!但是,不能启动啊,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