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修改中维世纪录像机ip

楼主(2021-09-22):
客户要求手机远程监控,他的路由器是192.168.16.1  ,而录像机是192.168.1.1  ,不在同一网段,监控连不上网,修改路由器,先恢复路由器出厂设置,登录账号是admin 密码也是admin 但进不到登录界面,反复几次都不行,估计路由器不好,能否修改录像机IP,详细怎样操作。录像机是中维世纪,支持130-500万摄像头

网友:
根据你的描述换几个浏览器试试,如果是手机换电脑试试。录像机和监控头都可以修改ip的具体应该都在网络设置里面

网友:
系统维护,网络设置,自动获取IP前面的√去掉,就可以修改IP地址了,用IE浏览器哦

网友:
摄像头的IP也是可以改的

网友:
手动设个同网段的地址 再试试啊

网友(2021-11-10):
录像机上不是直接能改吗

网友:
先把录像机的IP改下,重新搜索下摄像头就OK了,不行就用电脑改摄像IP

网友:
自动设置IP关掉再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