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显卡是不是凉透了

楼主(2021-09-22):
耕升gtx660

网友:
花屏,,,,,,好难,,,,

网友:
可以跑鲁大师,可以打驱动,就是会花屏,但不会死机

网友:
感觉是显存的问题

网友A:
跑一下mats测试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跑一下mats测试程序

跑不了,偶尔 卡顿 闪屏 黑屏 花屏

网友:
可以跑鲁大师,可以跑甜甜圈

网友:
降频大法试下,降核心频率,显存频率

网友B:
唉,显卡搞起来也难啊!

网友:
只能降频看看了,不过得有工具降频才行。

网友:
我也有张这样的显卡,也不知道哪里下手

网友:
感觉显存问题

网友:
我有一个730,看电影玩2d游戏没事,玩点耗配置就是花屏,等下次收到料板换个核心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唉,显卡搞起来也难啊!

显卡比主板简单,难就在换核心和显存,正常学习中,已经亏出血,偷偷跑厕所哭晕几次了

网友:
电压不稳引起的慢慢干

网友:
应该是显存故障,你的用MATS跑跑,不是一般的跑,是升频测试才能找出故障的显存。我修过一块9800GT,也是车不多这样,只是还能跑游戏,进游戏后大概60度以上才会花屏卡死。最后检测出是一个显存老化了。换了就完全正常了

网友:
显存反正便宜,全干掉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