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个人认为CPU百分之百坏。VC

楼主(2021-09-23):
我个人认为CPU百分之百坏。VCCSA和VCCIO这2个正常的阻值可不是低到几欧的。最少都是几十。
cpu

网友:
只能说你没有遇到

网友:
电路都插过了吗?有可能供电芯片短路造成cpu在路测量短路,取下cpu测量就正常了。

网友:
怎么没头没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