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位师傅知道这是哪里的问题,还

楼主(2021-09-23):
有哪位师傅知道这是哪里的问题,还有一个是屏快速的闪一下就是黑屏(这个没法拍照),更换了屏线、高压条、灯管,不知还与那里有关系。

网友:
屏幕坏了吧

网友:
两个同时坏的可能性不知道大不大,真的难搞。

网友A:
外接正常的话,测下屏的工作条件,都正常的话就大概率是屏坏。

网友:
月饼老师是专家,请遵照执行

网友:
还能修到T42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外接正常的话,测下屏的工作条件,都正常的话就大概率是屏坏。

外接也不显示,两台都不显示,我再买个屏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外接也不显示,两台都不显示,我再买个屏看看。

这货好像是ATI的独显,如果换了屏屏线还是一样看看显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货好像是ATI的独显,如果换了屏屏线还是一样看看显卡吧。

显卡还不会修,但是问题应该不大,也没法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