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11.6的系统怎么刷t2,需

楼主(2021-09-23):
苹果11.6的系统怎么刷t2,需要改什么DNS,求大神

网友A:
看下系统时间对不对 上次遇到个时间不对的 莫名其妙的无法DFU但不是你这个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下系统时间对不对 上次遇到个时间不对的 莫名其妙的无法DFU但不是你这个错误。

你是11的系统吗

网友:
之前用客户的维修笔记本刷的 没在意看版本 应该是只带苹果系统 没有安装过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