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P850触发掉电求助(已修复)

楼主(2021-09-23):
主板LA-8391P 插电待机电流0.002,按开机键电源指示灯能亮,能触发,触发电流0.020,几秒后电源灯熄灭,恢复待机状态,测量3V和5V待机电压正常,其余电压都没有,求思路,图纸点位。现在
怀疑EC程序有问题,谁有这个EC的程序,EC型号是KB9012QF A3

更换25M晶振后电流唰唰上去了,正常待机电流0.010左右。谢谢各位的帮助

网友:
外围全部拆下来,外观在仔细检查一边。量一下有没有地方有短路,BIOS重新刷。在看看PWROK,RSMRST等等。不行就报废吧。

网友:
你这电源表 是个亮点啊  不影响散热码  什么都没操作 只是量一下就来求助   是来搞笑的码  还是找专业人士去修吧  免得问题扩大

网友A:
南桥晶振没有起振

网友:
怀疑EC程序有问题,谁有这个EC的程序,EC型号是KB9012QF A3

网友:
肯定是缺电压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南桥晶振没有起振

按照你的思路修好了,谢谢

网友:
楼主很厉害也很有耐心嘛

网友B:
什么原理,更换25M晶振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什么原理,更换25M晶振就好了

这个是南桥旁边没有32.768的,靠25m的起振分频

网友:
能开机更换晶振。不太懂。没开机时钟还能触发?

网友:
潜水潜水        潜着潜着技术就变好了

网友:
晶振问题还没遇到过收藏了遇到这个问题试一下

网友:
掉电要波波测哦,要不更难搞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南桥旁边没有32.768的,靠25m的起振分频

你说得很正确

网友:
晶振没起震导致的故障啊

网友:
这个EC带程序的  难受

网友:
楼主,你的宝贝稳压电源这样不热吗

网友:
你这电源包着不用散热啊

网友:
这是怕稳压电源落灰吗?

网友:
一步步来啊   这个ec不带程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