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问题,不装2个大滤波电容,会炸5VSB新片么

楼主(2021-09-23):
今天,有点时间,就把上次那个炸鸡的7608D的新片,那个5V修出来了,可是忘记装,2个大滤波电容了,短接绿线后,直接炸鸡了,又把7608D,炸飞了,。。这电容不装,会炸鸡么,应该不会不会把。短接绿色线,其他电压没出,倒是,炸5VSB,好怪啊
问题

网友:
应该是后级还是又短路 性能不良的芯片存在可能

网友:
会炸,一个主动PFC的待机炸了,换了芯片,补了电感断掉的引脚,上去又炸了。
仔细看200UF/420V电解有点鼓,全换掉就OK了。

网友:
整流不滤波,那电压怎么能稳定,待机的高压输入一样不稳定

网友:
脉动直流不经过电容应该会造成后级元件工作不稳,跟电磁炉滤波电容失效一样会炸IGBT一样吧

网友:
会炸的,不稳因数

网友(2021-10-26):
学到了,原来电容也引起辅助电路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