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Z270 KRAIT GAMING,点不亮维修

楼主(2021-09-23):
V星Z270 KRAIT GAMING 板号 MS-7A59 VER2.1
原故障为,多次拔插显卡后,就点不亮了。
测试可以触发,不跑码,无复位。管它三七二十一刷个官网BIOS看看,结果故障依旧。
接着查了CPU核心PG信号,3.3V正常,那问题应该不在CPU这边,不知道查哪里了,翻开笔记本,看了看IO工作条件,发现IO会先收到ATXPG信号,再发出PWROK给桥,测量发现IO的80脚ATX_PWR_OK 3.3v正常,81脚SIO_PWROK只有0.3V,明显不正常。接着查此信号的上拉电压,发现是橙3V经过一个保险过来的,保险已经断路,打了对地值,没有短路,换了一个保险,复位出了,但是还是不跑码,又瞎测一通,没有发现其他问题,最后刷回原机的BIOS,结果跑码了,但是显卡第一个插槽不显示,第二槽正常,洗刷刷后第一槽也亮机了。附上原机备份的BIOS。另外请教一下,为什么我上传的BIOS,下载分要5分啊,我下载别人的只要2分?在哪里可以设置吗?

网友A:
发在bios区的,下载只要2分,其他区的就是5或者10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在bios区的,下载只要2分,其他区的就是5或者10分

哦哦,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