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996主板不触发的原因,应该是通病。

楼主(2021-09-23):
这板子不触发,测量各个待机信号都有,但是BIOS无供电,无3VSB,追查到3VSB是由UP7501发出信号控制下个MOS管,去无缝切换5VSB还是5V供电,罪魁祸首UP7501第7脚必须为L,如果是H就是错的,更换UP7501后解决。

网友:
我遇到过 加焊就可以了

网友:
维修经验贴,感谢分享。

网友A:
“去无缝切换5VSB还是5V供电,罪魁祸首UP7501第7脚必须为L,如果是H就是错的,”
看不懂什么是去无缝切换,UP7501第七脚为L,这个L是什么意思?H又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无缝切换5VSB还是5V供电,罪魁祸首UP7501第7脚必须为L,如果是H就是错的,”
看不懂什么是去无缝切换, ...

L低
H高